楼主(2020-04-16):
客户送来一些S7-200的PLC,其中有6台都是注明故障信息是自动控制正常,打到手动时有误动作,不是自动抽真空就是自己会排料下浆,不知道这是不是西门子S7-200的通病,是不是要清除存储器数据还是程序的设计问题,像三菱的就碰到过,数据超过范围清除以后就可以了,不知道各们前辈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A:
    这个。。。。。如果我遇到这样的问题第一反应 :应该是程序问题。

    怀疑问题应该是 :切换到手动时,自动工况状态位没有被复位清除。

网友B:
先查程序

网友C:
硬件问题的可能性小,程序不严谨,一定情况下也触发动作。。。

网友D:
自动控制正常,打到手动时有误动作,

===================================
懂点常识的就知道程序问题

楼主:
主要的问题是客户换了一个新的PLC就又可以用了,用的是同样的程序

网友E:
要想弄清问题所在,最好是自己搞一个小系统模拟运行一下就清楚了。。。

楼主(2020-06-05):
程序不严谨,已经解决但是不知道能用多久清除了寄存器内存,重新下载程序现在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