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16):
1,CODESYS下载程序后,PLC状态是停止状态,输出状态则为停止之前的状态,输出ON,实际使用中感觉很危险!这个哪里设置或者有没有办法解决?编程应该是没办法解决,因为PLC还没有运行也就没有开始扫描!
······································问题解决了,网线掉了,不知道怎么成了仿真模式了!,下载程序后输出OFF掉了。

2,PLC太低端,没有高速计数器,之前我用1000P/R的编码器试过,速度低的时候还可以输入,我在想 我买一个100线的编码器,接到输入端 估计计数能准确吗? 频率大楷1S一圈。

以上两个问题。谢谢大家。

最近想把之前买的PLC用出去,留自己手里也没啥用。

刚接好线,程序公司写的。

PLC编程,梯形图感觉勉强可以接受。
顺便把程序上传给大家~~

因为没有各种标志位,自己做了一个BOOL变量,初始值为1,程序最后一行给它复位,相当于就是初始脉冲吧~~~

附上修改程序后PLC状态,停止状态,Q0.5还保持输出的。PLC程序没有开始扫描。

附上程序:写的很烂,无聊看看吧~~

网友A:
程序你写的?

网友B:
其实学习完了转手给其他学习的人是个很好的办法呢,一个人学完了转下一个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学习完了转手给其他学习的人是个很好的办法呢,一个人学完了转下一个人,

咸鱼300多挂了1年没人问。。。不好传啊,

真的要学,模拟其实就够了,要玩还是买个好点的,这个PLC不能上载程序,这个很蛋疼。

不过保密性爆表。。。别人压根上载不了程序,哈哈哈哈

网友B:
回复 楼主:
是不是就卡在这不能上载程序了呀。买就送程序这样会不会好点

网友C:
回复 楼主:
下载源代码也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硬件不支持。

这只是一个玩具

楼主:
好像问题2无解了,

PLC木有中断,没有高速计数器,

手册资料啥的好像也没有点位输入时间。。。。。。

在线监控也看不见程序扫描循环周期时间。。哎、

网友D:
用了就不止300了你就当继电器模组和时间继电器用也能回本

网友E(2020-12-01):
引用 楼主:
1,CODESYS下载程序后,PLC状态是停止状态,输出状态则为停止之前的状态,输出ON,实际使用中感觉很危险!这个哪里设置或者有没有办法解决?编程应该是没办法解决,因为PLC还没有运行也就没有开始扫描!
······································问题解决了,网线掉了,不知道怎么成了仿真模式了!,下载程序后输出OFF掉了。

2,PLC太低端,没有高速计数器,之前我用1000P/R的编码器试过,速度低的时候还可以输入,我在想 我买一个100线的编码器,接到输入端 估计计数能准确吗? 频率大楷1S一圈。

以上两个问题。谢谢大家。

最近想把之前买的PLC用出去,留自己手里也没啥用。

刚接好线,程序公司写的。

PLC编程,梯形图感觉勉强可以接受。
顺便把程序上传给大家~~

因为没有各种标志位,自己做了一个BOOL变量,初始值为1,程序最后一行给它复位,相当于就是初始脉冲吧~~~

附上修改程序后PLC状态,停止状态,Q0.5还保持输出的。PLC程序没有开始扫描。

附上程序:写的很烂,无聊看看吧~~

支持etherCAT 不?????????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你想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