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__厂里好几个机器的变频器出现过电压保护报警

楼主(2020-04-16):
厂里年后换了一台变压器,原来125KW换成了200KW。换了之后出现了好几台机器的变频器频繁出来过电压报警,重启了好了,但不久后又出现这种情况。给其中的一台机器加了稳压器后还是出现报警,没办法又加了滤波器又加了电抗,还是出现过电压报警。真心请教各位,该如何处理,个人已经被搞得要疯了,在此先谢谢,解决了问题必有表示。

网友A:
用的变频器是什么牌子的?看看说明书是怎么讲的?过电压一般都是直流母线电压太高了,往往是在电机制动过程时出现。你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呢?

网友B:
这是伺服驱动器,不是变频器;
供电电压AC220V,量一下你输入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C:
变压器电压可以调的,叫电力公司把电压调低一档。

网友D:
变压器电压调低一两档...曾碰到过更换电缆后五台大功率变频器中两台无规律报错,无绪,后相序调换解决。

网友E:
先看看输入电压是否符合要求,不符合的话可以变压器停电调下挡位再试试

网友F:
可有内置自动电阻?你看一下说明书,要是有内置自动电阻,按照说明书要求下调一个等级电压阀值。没有内置自动电阻,那么你就要安装外接自动电阻了!另外此机出现故障代码是运行中还是停机中?要是停机中出现故障代码,那么就增加此机减速时间参数。

网友G:
1.看一看市电电压一般伺服电压还是比较宽的 2.检查制动电阻看看回路问题 3.有没有调换一下其他伺服看看有没有同样问题? 4.看看是不是负载惯量较大,也会发生这现象

网友H(2020-05-16):
这个松下A5 1KW以下 在有些环境情况下是会偶尔报警 ERR12 过压!是驱动器硬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