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17):
前几天写过Wincc采集DTSD1352电能表数据,今天我们来写一下组态王如何连接该电表!

硬件连接示意图:

1、Modbus TCP/Modbus RTU 转换器参数设置

在电脑浏览器中输入192.168.1.222进入转换器参数设置页面

转换器IP地址设置

因为这里我们要连接3个电能表,所以这里从站个数我们选择7个从站

2、组态王设置

在组态王上建立Modbus TCP连接

下面我们在组态王中建立变量来读取电表的数据了,下面来看一下电表的说明书

仪表支持MODBUS-RTU 协议中的03H 命令与10H 命令,03H 为读多个寄存器,10H为写多个寄存器,协议数据格式请自行查询。下表为仪表的寄存器地址表:

对比一下我们Modbus TCP/Modbus RTU 转换器手册中对寄存器地址的描述

第二种方式:从站共有七个,站号为 1-7

modbus TCP 起始地址与 modbus 从站的对应关系

00000-09999 对应 1 号从站 0-9999

10000-19999 对应 2 号从站 0-9999

20000-29999 对应 3 号从站 0-9999

......

50000-59999 对应 6 号从站 0-9999

60000-65535 对应 7 号从站 0-5535

我们在组态王中建立如下变量来读取电表中的“当前总有功电能”

之后你就可以在组态王上建立丰富的画面来展示你的电能表的数据了!

网友A(2023-01-02):
你们有个645/07的协议,可以读取电表的尖锋谷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这种转换器,可以读取我们定义读取手册中表格中的数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这种转换器,可以读取我们定义读取手册中表格中的数据

你们的这个转换器只能读取总电量,可不可以有几个地址改一改。比如总电量是00 00 00 00  我们后面有个组合费率 00 00 01 00
00 00 02 00
00 00 03 00
00 00 04 00

能不能把其中几个数据改成上面的这几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改数据是改不了的,都是固定的读的数据

网友A(2023-02-07):
这个最多可以读取多少个电能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个转换器最多可以支持连接10个电能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