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17):
三相220V,2.3kw的信捷伺服,用专用变压器供电,三菱PLC控制,plc到伺服侧的脉冲方向线没用屏蔽线,在起始位往左走行程位,再回到起始位,如此返复,但是现在发现,往左有的距离有时短,有时长,PLC发的脉冲都是一样的,怎么回事啊,是有干扰吗,伺服驱动器也接地线了,从地上打的桩子直接引过来的,求各位大神指点一二,再此谢过!

网友A:
脉冲、方向等信号,要求是双绞屏蔽线的,如果PLC是集电极输出,接线距离要求是2米之内
用伺服驱动器监控下,接收到的脉冲数量是否有问题

楼主:
谢谢,这种问题一般都是干扰造成的吧,屏蔽线的屏蔽层要接地吗?

网友B:
负载减轻点试试;

网友C:
机械部分也会有影响

网友D:
最简单就是先监视驱动接收的脉冲是否每次都一样,一样就再监视电机反馈,不一样那就是丢脉冲或干扰多脉冲了。一步一步的去排除。屏蔽层单端接地,加磁环,0V接地这都是提高抗干扰的方法。

网友E:
楼主差多少,长短,
另外楼主计算的脉冲数是1个脉冲数,是多少毫米
怀疑累计误差

楼主:
我怀疑是干扰造成的,接下来我准备把PLC到驱动器侧的线换成屏蔽线,然后再监控驱动器里的脉冲看看,是不是PLC发一万个脉冲给伺服,驱动器里面就有一万个脉冲,多了少了都不行是吧?

网友F:
差了多少?以脉冲步长来计算。机械上是否存在间隙呢?

网友G:
先确认机械部分是正常的再说,如果是信号问题就应该两个方向都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