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bo5-100与abb-asc510通信问题

楼主(2020-04-17):
传输线:RS485
变频器与台达HMI设定波特率,校验位等均一致。
根据ACS510说明书,40001位控制启停,在HMI建立了40001的输入按钮。
在输入0,2,1,10等值都能听到变频器节点动作声音,但变频器并没有启动或停止。

网友A:
没有给频率???

网友B:
这款变频器启动步骤没有这么简单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acs510本地控制面板启动也没给定频率,启动前启动后都可以再设置,应该不是这个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从acs510的本地设置看1001选项就是控制启动停止,而1001对应的外部控制地址就是40001。应该还是通讯设置问题,要不就是地址有问题

网友C:
40001的值不对,47E 、47F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里我不懂,为什么是47E和47F,求解

楼主:
回复 楼主:
老哥,我想问下正反转的代码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