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17):
如图这种三菱小电机带动滑轨,声音越来越明显,如何通过软件监视查看这个电机的寿命参数

网友A:
看不清是什么型号的
三菱伺服对应的调试软件里面有诊断功能

网友B:
确定真是电机声音么,若果电机存在机械噪音很快就会报警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电机是丝杆的声音

网友A:
丝杆和电机之间安装连接有没有处理好?

网友C:
这个一个是机械装配同心度不够把机械干坏了有噪音,再就是没有润滑油等等,这个你还是找机械原因吧,与电机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