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17):
博图是V14 SP1版本,用到的CPU是1512SP F-1 PN。现场版本是V2.5,软件里最高是V2.1。

楼主:
无法上传...

网友A:
下载博图v15.1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单下载V2.5固件放到博图文件夹根目录下,软件里是不是仍旧索引不到V2.5的?

网友B:
安装最新的博图软件吧,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C:
楼主处理得怎么样了,V15版本博途支持4.1固件号,是重新下载的V15还是找的固件版本下载到博途目录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准备下载V15SP1,更新固件没用,打开软件还是索引不到。

网友D:
引用 楼主:
准备下载V15SP1,更新固件没用,打开软件还是索引不到。

V15 UPD4就会有,另外,V15没有SP1版本,V15.1并不是V15的SP1版本,它们是两个独立版本。

楼主:
回复 网友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