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15触摸屏仿真

楼主(2020-04-17):
V15触摸屏仿真失败是什么原因,有大哥知道吗

网友A:
西家上也有许多这样的情况,有部分硬件版本可能不支持仿真,但是实际硬件可以使用,看下论坛里有没有大神指导一下,我也是用的V15版本。不过没搞过人机界面。
good luck~

网友B:
是不是编译没通过,后面那么多问题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