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18):
一老板打电话过来说有这个问题,暂时还不清楚什么原因,大家先帮我分析下看下软启动都有什么原因造成自动停机的呢?停了又可以开的

网友A:
过流,过压,低压,缺相等等吧!

网友B:
如果啥都没做,又可以开的话,我觉得需要跟电压有关。

网友C:
软起动器正常运行是由旁路接触器执行的,应检查它。其它因过载等原因造成停机,起动器上应有显示。

网友D:
大型软启动器 始终对负载进行在线监控  并显示故障原因  过流可能性要大,

网友E:
也有可能是外部电路问题,搞过一例就是无故停机,最后发现继电器质量太差,一有振动就出问题

网友E:
到现场查吧,我的工具包常备的工具就是短接线,有些隐蔽故障就靠短接信号排除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到现场查吧,我的工具包常备的工具就是短接线,有些隐蔽故障就靠短接信号排除
赞成!工控维修就向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一种故障很可能有多种原因造成!所以到现场排查最靠谱

网友G:
软起起动完成后,可以通过内部信号触发旁路接触器吸合,使主回路电流由晶闸管旁路到旁路接触器回路,即工频运行。

不知你的控制器是否有此功能,是否已经采用旁路,如果已经采用旁路运行,则跳闸与软启动没一点关系,属于其他方面的原因。

网友H:
软启动启动正常后,会用接触器旁路的。但是输出端还是有电流传感器时刻检测电流。以前我维修过一个这样的故障,当时就是把主板拆下吹灰,然后重新运行,现场再也没报警,挺纳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后来我没过去,那个老板打电话说好像有个继电器一下子行一下子不行

楼主:
回复 楼主:
谢谢大家,分析的很具体,虽然没接触过,但是也懂得了不少

网友I:
具体原因还是要经过现场检测,如果是停机后经过一段时间可以正常启动的话,可能和你电机是否带负载,供电电压都有关

网友J:
有问题得一项一项的排查,过压、过流,过热、过载、检测不良、散热不佳。现场观察,表测,监测,也可能负载机械部分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