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18):
我发现所有的补偿柜内,补偿电容上都串联着热继电器,电容会过载吗?电容击穿短路应由熔断器来保护。百思不得其解,为何要用热继?

网友A:
频繁的充放电过程,电容器要热,甚至爆。所以加一个热过载继电器还是有用处的呦。我的个见。

网友B:
我也觉得没用,电容过载那肯定的内部短路了,但现在这都成标配了,咱也不敢轻易改

网友C:
电气保护系统再多也不是累赘,只要制造成本和安装空间允许。
一般来说,接触器驱动的负载,热继电器是标配,然后是空开或者漏保,保险丝熔断器等等。

网友D:
为什么要用热继电器 都是60年前的老想法了,,,我从来没用过,,

网友E:
楼主这个所有的有点过了吧!
我接触的补偿柜内不带热继的也有好几个了!

网友F:
我单位近30套低压无功补偿柜全部都不设热继电器。

网友G:
很正常啊,反正我见到的几乎都有安装热继电器

网友H:
我这里也没用热继电器

网友I:
热继现在用的不多啊,我们公司这里都是空开和熔断器。

网友J:
有用的,且是必须的。电网谐波含量过高,无电抗器或电抗器不匹配时,会形成较大的谐波电流通过电容,导致电容过热。这个电流是断路器无法保护的,所以必须加热继电器。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有用的,且是必须的。电网谐波含量过高,无电抗器或电抗器不匹配时,会形成较大的谐波电流通过电容,导致电容过热。这个电流是断路器无法保护的,所以必须加热继电器。
说的不错

网友L:
谐波分量过大就要治理:产生谐波不但危害本厂设备,同时危害整个电网安全!!!
靠热继电器保护电容器,这个歪招不行滴

楼主:
引用 网友I:
热继现在用的不多啊,我们公司这里都是空开和熔断器。
空开是什么型号?

网友M:
电容器发热热继电器会跳吗,不是回路里发热才起到保护作用吗

网友N:
我觉得加热继电器纯粹多次一举!倒是因为热继电器烧坏了不少电机电器!接电机有马达综合保护器比热继电器灵敏多了!电容这块热继电器纯碎多余!倒是电抗器用的不多!真担心电容着火爆炸还是加个PT100温控模块吧温度过高切断接触器!

网友J:
回复 网友H:
闭门造车的垃圾论文,就是用来评职称拿钱买发表的,看看就行了,别当真。
谨慎参考中文论文,特别是不知名的期刊,尽量参考大公司提供的选型手册和技术手册。
实际运用中,谁会允许补偿电容过流那么多?
热继电器脱扣特性虽然与电容器过流特性不一致,但动作时间会更快。
热继电器+熔断器可以提供给电容较好的保护。

网友J:
回复 网友N:
电容器内部就有机械压力过大断电的装置。
其实不是热继电器不灵敏,是温州哪些垃圾热继电器和垃圾电气设计人员导致不灵敏的。
很久以前,我也认为热继电器不靠谱,当我接触了90年代意大利进口纺织生产线,感受到西门子3UV马达保护断路器后才发现,为什么他们的过载保护那么靠谱!而我们的JR20系列热继电器基本就是个摆设!
这就是热继电器设计、制造和安装的问题,可能论坛有的技术人员不知道,热继电器对两端连接电缆的线径和长度也是有规定的,可平时用的时候谁会去校核这些数据!设计和制造就更不用说了,差距太大。

网友H:
引用 网友J:
闭门造车的垃圾论文,就是用来评职称拿钱买发表的,看看就行了,别当真。
谨慎参考中文论文,特别是不知名的期刊,尽量参考大公司提供的选型手册和技术手册。
实际运用中,谁会允许补偿电容过流那么多?
热继电器脱扣特性虽然与电容器过流特性不一致,但动作时间会更快。
热继电器+熔断器可以提供给电容较好的保护。
说的也有一定道理。

网友O:
回复 网友H:
这个比较权威

楼主:
引用 网友J:
闭门造车的垃圾论文,就是用来评职称拿钱买发表的,看看就行了,别当真。
谨慎参考中文论文,特别是不知名的期刊,尽量参考大公司提供的选型手册和技术手册。
实际运用中,谁会允许补偿电容过流那么多?
热继电器脱扣特性虽然与电容器过流特性不一致,但动作时间会更快。
热继电器+熔断器可以提供给电容较好的保护。
什么原因会造成电容过流?

网友J:
回复 楼主:
主要是电源过压,电网谐波,还有电容器本身出现击穿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