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18):
如果想用一个按钮实现步进电机的点动动作,怎么编程。

网友A:
这个段程序你可以参考一下,但是具体还要看你的接线

楼主:
按一下按钮输出100个脉冲,转180度半圈,如果想让电机持续转下去,直到松开按钮。应怎么解决。

网友B:
PLSY指令,如果是EH系列,指令输出脉冲数设为0,一直输出;
如果是ES/SS系列,Y0对应的脉冲把M1010指令设为ON,输出脉冲一直输出;

楼主:
是es2的。谢过,试下。

楼主:
持续输出的时间,频率赋值是多少?

网友B:
前面接通的控制为ON时就一直输出呀;
如果你用按扭控制只要按住就一直输出,放了就停止;
如果你要时间控制,前面用定时器;

楼主:
好的明白了

楼主:
已实现连续的脉冲输出。如果想控制步进电机转动固定圈数,怎么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