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了补偿电容用电却多了

楼主(2020-04-18):
如题,一工厂感性负载,未补偿前电流278左右,3*185铝电线165米左右,补偿电容,正泰20KVRA十路,用用八个,功率因数到0.97左右电流测量195左右,用电表测算,二十四小时比没补偿前多用了75度电左右,这个铝线上线损计算应一小时省3.5度左右,省电没省出。反多用电了,咋回事儿,电表互感器0.5级和这有关系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题,一工厂感性负载,未补偿前电流278左右,3*185铝电线165米左右,补偿电容,正泰20KVRA十路,用用八个,功率因数到0.97左右电流测量195左右,用电表测算,二十四小时比没补偿前多用了75度电左右,这个铝线上线损计算应一小时省3.5度左右,省电没省出。反多用电了,咋回事儿,电表互感器0.5级和这有关系吗
不可能  有可能过补了 取样互感器位置是否正确 节电不会太明显 总进线电流基本是随着补偿电流的上升而下降 这是必须的 仔细观察一下 回论坛,,,,,再就是补偿后用电效率大大提高了

网友B:
补偿前和补偿后的总进线电流对比,降了就是对的,至于24小时用电反倒增多,说不定老板刚好接到巨量订单加开机器,你却被蒙在鼓里不知道,那就不好说了对吧。

网友B:
无功补偿前后,第一是采集补偿前功率因数,第二是采集补偿后的功率因数。核算补偿是否有效,一般采集一整个月的时间跨度,并辅以上月和本月两份电费缴费清单进行判断。

楼主:
感谢大伙,这是一个工业园区,一个车间租房东的电,补偿功率因数有效果,但厂里的人二十四时抄表估算电费变多了,一会在过去厂里配电房看一下,按计算一天光钱损要节约七十度左右的

楼主:
我在想是否因为计量的互感器精度不行,我在苏州都用0.2级的,或0.2s的,在家里现在都是用0.5级的

网友C:
无功补偿不能降低有功电流,只能降低无功,有功电流反而稍微有所增加,这是因为补偿后电压有所上升,从而造成电流稍有增加。

楼主:
感谢六楼,这个道理我懂,但主线上的电流不是变小了吗一,线损I2*R电流变小,线损应该小了三个千瓦左右啊,但现在有功功率到是变大了,想不明白

网友C:
你说的没错,线损是小了,不过以上电流增加,并非是增加的线损,而是增加的有功电流。比如说,现场是电阻式负载,根据相关定律,电流=电压/电阻,电阻未变,电压增加,不就意味着电流增加吗?

楼主:
感谢,这工厂全是电动机负载,补偿电容我安装在车间配电柜,车间到变压器房有165米左右铝线,按说应该有省电效果的,郁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