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神指导一下

楼主(2020-04-18):
我想写一个可以编程的程序,比如输入一个尺寸,剪几下,然后再输入一个不一样的尺寸,剪几下。编好以后按运行,他自动切换尺寸。我只会编写单步的程序。 有人说这叫配方,有大神可以写给我看一下吗?我现在学习的是三菱PLC和信捷触摸屏。

网友A:
我正在学习三菱和维纶,按照你说的要求,输入尺寸可以用数据寄存器,用计数器记录剪几下,然后用计数器将另一个数据传送到寄存器,再用计数器记录剪几下,然后重复动作。期待大神的方案

网友B:
分为两块程序来写   根据不同的产品触发不同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