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18):
求教大神,三菱mrj2s-350a编码器与接驱动器cn2怎么接线?谢谢啦!查不到编码器m、n两个针脚怎么接

网友A:
J2s的编码器接线是一样的,找个j2s-a的技术资料集里面有

网友B:
有现成的J2S编码器电缆线的;
除非你原来有的线断了,找对应的关系重新接回去;

网友C:
MR-J2S的太老了,建议买国产的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