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19):
所有服务器连接失败,怎么都连接不上了表情,向各位大师求助了

网友A:
不懂你的WINCC是怎么设定的?网络版?单机版?

网友B:
博图wincc还是独立wincc,是跟plc连接还是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博图wincc还是独立wincc,是跟plc连接还是仿真?
是独立的WINCC ,V7.3  的,只是报警列表运行不了,提示所有服务器连接失败,所有报警无法触发 。重装不行,修复不行,看来只有重装系统 的最后一条路了,没有办法 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博图wincc还是独立wincc,是跟plc连接还是仿真?
是独立的WINCC ,V7.3  的,只是报警列表运行不了,提示所有服务器连接失败,所有报警无法触发 。重装不行,修复不行,看来只有重装系统 的最后一条路了,没有办法 了

装过simatic net了吗?可以装上试试。

网友C:
应该电脑服务停用了S7的连接服务

楼主:
笔记本重装了一遍系统,感觉WINCC 恢复正常了

楼主:
模拟一个内部变量报警

楼主:
又练习了一回重装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