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19):
新建的程序文件,里面没程序的,正在组态,用的博图V15的,除了主CPU1511正常的,其他的所有模块包括PS模块都显示由于当前在线组态数据与离线组态数据不同,因此无诊断数据可用,请教一下什么原因

网友A:
重新下载一次硬件组态及用户程序。
另外,检查一下CPU和模块之间的通讯连接是否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原来是硬件的地址被更改过,我重新下载进去就好了。

网友B:
这个系统不小哇,为什么不采用分布式布线?都在CPU机架,多芯电缆不要钱哇?

网友A:
回复 楼主:
嗯哼,搞定了?

网友C(2020-08-04):
回复 楼主:
你好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我是初学者 能麻烦您详细说明一下怎么解决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