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地暖

楼主(2020-04-19):
家里装修准备使用电地暖,有装过的朋友吗?控制器控制电阻丝。

网友A:
现在都是电热膜吧.没用过.

网友B:
地处南方,没有用过地暖,现在网上有一种硅胶做的伴热带,不知道是否适合你们用

网友C:
现在好像用石墨烯采暖更好。

网友D:
见朋友装过,感觉一般般,还不如用电挂暖

网友E:
nfren南方人没有遇到过

网友F:
四川人冬天一般都瑟瑟发抖,没用过地暖。

网友G:
主要还是考虑能耗如何

楼主:
能耗开始时耗电量高,保温后就低了(说明书)

网友B:
石墨烯的那个,看过实验室的,就是在薄膜上涂布了特殊的材料,通电后发热,原理和汽车后面的玻璃上的那个发热一样。

网友H:
南方人没见过

网友I:
没用过,见过商家卖过,市场感觉不咋样!

网友J:
用地暖楼下省了

网友K:
这个建议用传说中的空气能热水器做加热源,地板铺设水暖管道,毕竟直接电加热效率极限也就是1,用传说中的空气能的话最低都是3.5,一般在3.5~5左右,等效于一度电可以产生3.5~5度电直接电热丝的发热量(空气能是压缩机组把室外空气的热熵值转移到热水)

网友L:
电费到时会让你抓狂;
我朋友前二年装修,只在客厅沙发前面装了小部分,2个平方不到;

网友M:
没用过暖气

网友N:
每天15-20元电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