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滤波器吗?

楼主(2020-04-19):
大神们帮忙看看这是滤波器吗??还有、中间那几个电容交流电能通的话不是短路了吗?这东西有啥作用

网友A:
单相220V 10A滤波器;

网友B:
line输入,load输出。我们早先的设备上都有这东西,包括三相的,后来降成本都去了。

网友C:
滤波器,老外设备上经常看到,我在激光打标设备上用过,抗干扰效果不明显,后来就取消了……

网友D:
1/(0.47x2x2x3.14x50)=3.4k,220V有65mA电流.不算短路.
2x2.4x2x3.14x50=1.5,10A有15V压降.虚的.会有点感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滤波器,老外设备上经常看到,我在激光打标设备上用过,抗干扰效果不明显,后来就取消了……
这个,最主要防止你去干扰別人。。。。。

网友F:
就是一个单相电源滤波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神们帮忙看看这是滤波器吗??还有、中间那几个电容交流电能通的话不是短路了吗?这东西有啥作用
一般滤MHZ级別,要根据你设备发出是差模还是共模干扰(多数2个都有,这个也是)决定电路结构,频率确定数值。使设备合乎标准(进网证
)。

网友G:
各位大神,滤波器的主要功能是稳定频率麽?

网友H:
这种滤波器其实未必实用。因为现场的干扰波频谱没有实测,怎么会知道?而滤波器的作用主要在它的截止频率,决定它的滤波频谱范围。瞎猫撞死耗子,赶上对了,就管用,滤波频谱不对路,就不管用。仅此而已。
现在基本用这些东西就是为了去疑心病。还有,穿铁氧体磁环都比这管用,就是不好看而已。因为穿磁环可以自己调整圈数,检验一直干扰的效果。这种滤波器是封好的,没法调整。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各位大神,滤波器的主要功能是稳定频率麽?
过滤杂波

网友J:
过滤杂波干扰。

网友K:
名称:抗干扰抑制滤波器。图片这种滤波器主要使用于办公自动化设备;医疗电气设备;高档次工控设备等等。

网友G:
回复 网友I:
过滤杂波,是为了稳定频率麽?是输出稳定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