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0 OB35的小疑问

楼主(2020-04-19):
西门子1200PLC,新建个OB35写了个小程序,感觉结果和预期的不一样。现在用仿真看了下。结果不是预期那样。

为什么会出现后面的小数啊?
望高手给解决下
程序就一个OB35,写了下面两段程序。

监控的时候就出现小数点后面了很多位了,那么多小数位是从哪来的 啊

我觉得MD8应该是60.0,为啥是60.0996好像每次都是这样。

网友A:
别的地方用了mb8,或者mb11,mw10.

网友B:
那么MD8的数值是从哪里来的呢?没出处应该是0

网友C:
是不是程序一直在加

网友D:
你用MB试试

网友E(2023-03-22):
我现在也出现这种情况,持续相加或者相减会出现类似于您这种失真的情况,您后来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F:
回复 网友E:
没办法,我仿真了也是这样

应该是底层算法的问题,对于-0.1来说,后面的误差可以忽略不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