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200smart 模拟量解答

楼主(2020-04-19):
初学者请教大神们,200SMART PLC模拟量3输入,2输出,2路都是输出是给定速度,模拟量给定值,给定电压值,类型是float,范围是0-10V;3输入中2输入是速度的反馈值,模拟量反馈电压值,类型是float,范围是0-10V,还有一个输入是声音传感器反馈信号,类型是float,电压值,0-5V,自己做了一个,请大神们帮忙改正一下。还有就是模拟量是双字怎么可以用字节反馈出来0-10V。

网友A:
vb2001干什么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工控机控制模拟量输出的一个地址,怎么能让VB字节去表示VD双字的输出内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工控机控制模拟量输出的一个地址,怎么能让VB字节去表示VD双字的输出内容
没明白,要让字节去表示vd?浮点还是整型?浮点先转双字整,再乘除转字节,要注意的是有效数字.
vb和vd冲突不?smart的vb和vd重叠不?

网友B:
模拟量就是一个线性转换,输入就是把整形的0-27648转换为你想要的值,输出就是把你的值转换成INT 0-27648
就是一个比例函数,y=k*x+c 当然如数类型不一致的话再做一下数据转换

网友C:
首先,个人认为200SMART就是——垃圾,在我的BOM表黑名单第一个位置;
其次,可以告诉你的就是:任何品牌PLC都有浮点数取整(小数部分你可以将整个浮点数有效部分放大为有效部分全部是整数部分,这样再取整即可,例如1.25你可以放大100倍变成125.00,此时取整就可以了);
再者,这个都是基本操作,基本操作不熟悉,那个就是次品废品编程员,努力学习做合格编程员吧

网友D:
取整指令ROUND取整指令将实数(IN)转换成双整数

网友E:
你VB2001和VD200地址冲突了吧

网友F:
round指令可以把双字转化为整数。还有你这个vb2001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和后面冲突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工控机控制模拟量输出的一个地址,怎么能让VB字节去表示VD双字的输出内容
现在这种用法是把VB的比较作为了一个前置条件,VD2000有变化的时候,VB的比较结果随之变化,不可控,程序没法用。

网友H:
程序没什么问题,就是输出条件考虑有问题,而且地址有冲突的嫌疑!

网友I:
既然都转换了,为什么不用实际物理量而用电信号0到10伏,比如给定速度用转每分钟之类的,这样人机界面设定和显示不是方便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