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19):
百度了一下,说的都是官方话,有点理解不了,哪位高手给普及一下,多谢!!!!!

网友A:
结构盒代表高层代号和位置代号,比如照明系统放置一个结构盒,代表里面的部件都属于照明用途,其次看位置,可以放置在动力柜A里面,就再放置一个结构盒
黑盒代表设备,你可以自定义设备的连接点,比如变频器,没有对应的部件宏,则可以放置黑盒和连接点代替。

楼主:
对,楼上正解,我也是今天找了本书看了看,整明白了,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