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人机界面出现这个画面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0-04-20):
出现这个是什么原因求助

网友A:
GP37W2-BG41-24V的屏?

网友B:
如果是触摸屏底层程序弹出的,就是触摸屏硬件或者系统程序出了问题,如果是用户程序弹出的报警条,那个还是看设备说明书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触摸屏底层程序弹出的

网友A:
如果有源程序就重新输入一下;

网友C:
程序重新下载看看是否能解决问题

网友D(2020-10-27):
PCB行業的,應該是一條前處理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