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20):
float是浮点数,real也是浮点数,谁规定的??

网友A:
如果是我,我会这样问:数据类型float和real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B:
资料及出处

网友C:
高雅又来瞎扯啦?
谁说real是浮点数?没谁规定吧.real是实数,对应的是虚数,组合的是复数.
real是实数.包括了整数,有理数,无理数.通常指带有小数部分的数,区别整数.本来是数学概念,到了计算机有点区别.
浮点是一种表达格式.也就是一个小数,可以有很多表达方式.是一种计算机对小数的存储概念.相对的以前有定点.浮点就是保存最多有效位的一种计算机存储方式.和数值(数,数学)没有任何关系.
比如你算1.0+0.00022,这叫实数在运算.至于计算机怎么存1.1,怎么算1.0+0.00022,结果怎么存放,那才有浮点的说法.

楼主:
以前写程序根本就不关心数据类型,提示不对修改一下或者指令变换一下,这个是徒弟打电话把我绕住了

网友D:
好像没考虑过这个区别。

网友E:
学习学习,理解一下意思

网友F:
这个问题,联想起以前用计算器运算数学问题会出现不同的结果

网友G:
我的理解,浮点数是实数在计算机中的表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