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20):
哪里有风机的控制电路,我这一台小变频器,就风机不转。看电路好像直接cpu控制的三极管关闭来间接控制风机三极管开通来控制风机。

网友A:
变频器风扇有没有单独上电试过是否正常。风扇损坏的概率还是蛮大的。

楼主:
试过了,就是风机插口没有输出。是不是这种小变频要到达温度cpu才给信号开风机

网友B:
你就调到上电风扇就运行不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在找手册

楼主:
风机插头边,d15,那个三只脚二极管,是什么二极管,跟12v电源是串联的

网友C:
找个开关电源先试一下风机是不是好的吧

网友D:
可以先试试风扇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再检查风扇供电电压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再检查测温传感器是否正常等等。

网友E:
有点品牌变频器具备自动恒温功能,即可以在温度低于某一数值时,风扇不转。

楼主:
嗯谢谢,大家,就是参数问题

网友F:
先看参数有没有受控,再测试风扇接口有无电压。

网友G:
1.确认风机是好的;
2.确认参数是开机就运行;
3.以上都不是,问题在电路板上。

网友H:
 用这个LC30 就可以。检测变频器输出电流,直接控制220风扇散热,延时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