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环移位指令做循环灯,请问程序对吗?

楼主(2020-04-20):
请教,这个循环移位指令做的循环灯程序对吗?为何仿真的时候出现这个对话框?

网友A:
楼主的编程风格好像是200或者200smart,感觉这两个型号的PLC,西门子官方没有出过仿真软件
所以你说的,报错,建议下载程序到PLC运行

网友B:
用个别的MB,移好了传给QB,试试.

网友C:
感觉这移位只能移一次不能循环,应该用最后一个位为on了给qb0重新赋1

网友D:
用QB0=1再触发网络2的功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