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20):
怎样才能将表格中的数据导入sysmac中。
我想将表格中的第一列导入一个数组变量中,第二列导入另一个数组变量中(实数类型)。

网友A:
一般实在不知道怎么导入,都是先写几个,然后导出,再按它格式把数据复制进去,再导入.

楼主:
可是只能导出注释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