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20):
1,编码器控制步进,不要PLC,直接编码器接步进驱动器,转编码器,步进电机同步转动。
2,很简易的一个切割锯,带显示工件当前位置。

  硬件配置:PLC,步进电机。

  功能:自动模式+手动模式,并且显示当前机械位置。这个没啥特殊的地方。

奇葩的地方是,PLC不发出脉冲,

你转连接步进电机的机械,步进电机转的时候,显示位置也在变化!!

如果没猜错,应该是步进驱动器的输出接了AB接了PLC高速计数器的AB,顿时脑洞大开。

大神还见过那些骚操作?

补充下内容,

1方案是单独的,用在哪里不知道,有人问我,我一查 还真有这种方案。、

2是切割锯,本身没有任何编码器,

网友A:
只要能满足工艺要求,这样的方式很好,简单直接。

网友B:
这是把编码器当成手轮了,但是速度是不是还是没plc但高中低速方便

网友C:
第一句 理解了
第二句 理解了
第三句 理解了
但这三句在一起不理解了,到底要不要PLC?
是不是不需要PLC脉冲输出功能啊

网友D:
我的理解是不是编码器分了两路脉冲出来,一路给步进驱动器,一路给了PLC高速计数。显示的位置就是PLC的计数?那干嘛不用PLC发脉冲。?

网友E:
我突然想起:
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

网友F:
这意思是PLC只用到高速计数功能?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第一句 理解了
第二句 理解了
第三句 理解了
但这三句在一起不理解了,到底要不要PLC?
是不是不需要PLC脉冲输出功能啊

楼主的意思是,一般做法编码器反馈给plc,PLC发脉冲给驱动器。

这个是编码器发脉冲给驱动器,驱动器再反馈给PLC.

网友G:
挺好的,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省去中间环节,没有PLC的话,用个数显器接编码器信号进来也能显示位置

网友H:
复杂的定位切割锯床,基本上都逃不掉用PLC控制,所以不论是按照硬件手册设计的控制系统,还是另辟蹊径搞出来的非主流方案,本质上都是那一套东西。
估计PLC和驱动器还有编码器厂家的硬件研发设计工程师,搞出成品的时候,怎么也想不到这种应用方案吧。

网友I:
我见过一个很简单的设备,就俩气缸,一个伺服,整个313C PLC通过DP控制S7-200PLC(带EM277模块),S7-200PLC发脉冲控制V80伺服电机;

网友J:
是我理解能力出问题,还是楼主表达能力有问题,没看懂,如果你说出这些控制器型号,可能会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