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21):
如题   下面这段怎么用st 表达出来   万分感谢  我有点凌乱

网友A:
在GX里面有个转换按钮,我在work2中没有找到,期待高手回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题   下面这段怎么用st 表达出来   万分感谢  我有点凌乱

看起来怪怪的感觉.

SET( ((NOT X15) OR X62) AND ((X64 OR S404) AND X40 OR (NOT X40)) AND (NOT X77) AND (NOT M124), S102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GX里面有个转换按钮,我在work2中没有找到,期待高手回复!

我想你对IL和ST的区别有些误解。

网友C:
这样的场合还是梯形图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