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21):
smart200怎么做流量累计

网友A:
没有条件限制的话应该很好办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smart200怎么做流量累计
截几段2009年用200做的程序,供您参考:
主程序中调用:
利用定时器定时100ms调用工程转换、累计量计算程序、温度瞬时值:

网友B:
引用 楼主:
smart200怎么做流量累计
定时调用计算子程序:
100ms定时调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smart200怎么做流量累计
流量温度计算子程序:
该子程序在定时调用子程序里被定时100ms调用
AIW4是汽油流量原始值,范围为6400~32000
采集汽油流量计量程范围是0~40
然后调用瞬时流量计算子程序计算出瞬时流量存放至VD8中
VD8除以36000存放至AC0即为每100ms的瞬时流量
AC0和VD48相加存放至VD48,即就是每100ms累加一次的累计流量。
瞬时流量计算子程序实际上就是一个6400~32000原始值到0~40工程量的比例转换,下个回帖给出

网友B:
引用 楼主:
smart200怎么做流量累计
瞬时流量计算子程序:

网友C:
2个思路
1.有瞬时流量,把瞬时流量换算成每秒,每百毫秒或更小的时间单位流量,然后累积起来,有少许误差
2.流量计表头自带的累积流量脉冲信号

网友D:
最好是流量计自带累计脉冲信号;用模拟量装转后自行累计的,时间长了误差真的是很有点大

网友E:
定时中断累加瞬时流量,脉冲计数,或通讯读取流量计累计流量

网友F:
guanyumou 版主的程序可用,只需加入标定环节,计量结果乘以系数即可。计量间隔越小误差越小,标定环节必不可少。一般用法是通过流量计测量,流量计输出计量脉冲,(每升、每毫升、每立方输出1个脉冲可设定)PLC检测脉冲数即可。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仪表干。

网友B:
引用 网友F:
guanyumou 版主的程序可用,只需加入标定环节,计量结果乘以系数即可。计量间隔越小误差越小,标定环节必不可少。一般用法是通过流量计测量,流量计输出计量脉冲,(每升、每毫升、每立方输出1个脉冲可设定)PLC检测脉冲数即可。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仪表干。
我发的这个程序,原因是现场流量计只能采集瞬时流量,自己做程序累加流量也是无奈之举。程序可以用,时间长了会有误差。不过现成一般都是算一天累计产量。程序还能用吧。

网友G:
定时器用于累积会有比较大的误差,建议用时间中断。

网友H:
现在的流量计本体做累加也有不准的,刚做一个工程,以为流量计计量是准确的,我计算时候就是根据流量计做累加,哪知道流量计本体就不准,客户反馈计算的和实际的出入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