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控制器的制动电阻放置在哪里合适

楼主(2020-04-21):
最近需要做一套设备,用到了伺服控制,第一次使用它。
控制器需要使用一个较大的制动电阻,这个电阻要放置在控制柜里面还是外面?想听听专家们的建议
谢谢大家热情、专业的解答!第一次使用伺服电机,设备就是一个圆盘的6工位定位。这个用什么控制模式?速度控制、转矩控制还是位置控制

网友A:
有条件的话弄个电阻箱,装散热风扇,电阻箱置于电箱外侧

网友B:
建议上铝壳电阻,比较好安装,也省空间。

楼主:
回复 网友B:
伺服厂家给配了一个这样的电阻,没有铝壳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A:
准备放到控制柜上方,再加一个防护罩。不安装风扇行不行,2.2Kw的电机

网友C:
放外面也行,但是要注意好防护,

网友D:
使用频率不高的话用这种波纹电阻,频率高的话还是换成铝壳电阻好些,虽然价格贵些;
柜内有空间的话就放柜内,可以放侧面;

楼主:
回复 网友D:
想放在控制柜内,安全一些。控制柜就这么一个控制器,还用安装散热风扇吗?使用频率不高

网友E:
如果是高频的升降矢量动作,建议还是买铝壳的放柜内。频率不高的话这个波纹的就好。

网友F:
这种小电阻,放在柜子里,离元器件远一点,且便于散热的地方

网友G:
如果长期需要刹车,放外面,基本很少刹车的随便

网友H:
启停频繁的话电阻能耗较高发热厉害简易外置,如果是偶尔停车几次或者每小时启停几次,直接在柜内放置无忧

网友I:
楼主,看说明书应该是北京超同步的大功率伺服,你们用到它的PID 、急速刹车、定位控制 还是哪方面性能?我们之前有使用过GH系列ProfiNet版本,对他们的产品评价并不看好,或许他们在机床主轴行业也许不错吧

网友J:
可以放在电控柜的顶部或侧面,做好防护,必要时加装冷却装置。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看说明书应该是北京超同步的大功率伺服,你们用到它的PID 、急速刹车、定位控制 还是哪方面性能?我们之前有使用过GH系列ProfiNet版本,对他们的产品评价并不看好,或许他们在机床主轴行业也许不错吧
您看的真仔细!
第一次使用伺服电机,都不知道怎么选型。在一台设备上看到了这个品牌的联系方式,然后就选它了。用的比较简单,就是控制一个圆盘6个工位旋转,气动停止频率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