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除人体静电的好东西

楼主(2020-04-21):
消除人体静电的,有没有点高大上的感觉呀!

网友A:
很多厂子都有的.有的是不锈钢的柱子.

网友B:
塑料帽怎么流通流走人体的静电?看不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塑料帽怎么流通流走人体的静电?看不懂。
专门有低电阻率的塑料,或者渗杂的.比如塑料防爆箱.

网友C:
我们这做的设备基本都要配给客户操作人员插静电手环的地方。

网友D:
还是不敢碰,电到了,怎么办?多难受呀。是慢慢消除静电的吗?

网友E:
回复 网友D:
这个不是直接导体,有一定电阻,摸着不会啪一下,我这边油库也装了这玩意

网友F:
方便,但实际效果不清楚,加油站很多看到

网友G:
过去公司的CNC数控钻机的电脑控制柜都配有一个静电消除手环,要求维修人员再维修时先带上手环才可以拆装电脑控制板,避免静电损坏元件。

网友H:
楼主这个比较精致,我们以前厂区制氢站有个类似的,质量差点,被人给玩坏了

网友I:
这个触手部分是导电橡胶,整体有导线连接接地网的。进入防爆区域一般都要用到。

网友D:
回复 网友E:
嗯,如果这样还可以。特别是冬天,北方干燥,再加上周围化纤的织物摩擦,身上的静电可强了。摸金属被电到,特难受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