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表示看不懂了

楼主(2020-04-21):
图中Z3,看丝印是20V稳压管,表示看不懂

楼主:
这个是驱动脚,查丝印2脚是空置的,2脚接发射极了,1和3是稳压二极管,3脚板子上未连接任何点,这是几个意思?!

网友A:
可能三足坐的稳

网友B:
这个变频器厂家采购错了吧?应该是18A(MMBZ20VAL)?

楼主:
可能是!杂牌变频器(名字叫ANCHUAN ,十分奇葩),害我查半天资料

网友C:
MMBZ5250BLT1G 贴片稳压二极管 20V SOT-23 丝印81A
2 3脚铜箔应该是相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是,一个不通可以说烧了,没道理6个都不通

网友D:
上电测试下,是不是双封装稳压二极管,正向18V,反向6V。

网友E:
光看图看得懂个屁啊,你要把电路图画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一边玩去,几个电阻看不懂

网友E:
本来想帮你分析分析的.你就给一个局部图,谁帮你分析的出来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本来就是个独立电路,跟其他电路又不产生关联!G E 两端,一个电阻,一个本来该用TVS(或者双稳压管) Z3!我说看不懂是查资料和实际测量显示这是1和3脚单稳压管,2脚空置,单稳压管接入肯定不对!实际电路3脚也接入电路,2脚反而接入,菲说的可能是对的,杂牌厂家,本来该用18A,贴片加工厂搞成81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