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21):
购买个FX3U-232-BD,与触摸屏通讯。两段接线,连接线是一一对应的吗?PLC需要编程序码?

楼主:
与电脑连上了,明天再看看和触摸屏

网友A:
屏1 2 3 4 5
plc4 7 1 2 3
记得是这样的。
422的

网友B:
3U与2N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C:
FX3U-232-BD引脚对应与上图端口连接,波特率好像要改成9600,看说明书。最好联系维纶客服咨询一下。

网友D:
线要按对应的针脚接起来;PLC不需要编程,但扩展的通讯板通讯参数需要设定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FX3U-232-BD引脚对应与上图端口连接,波特率好像要改成9600,看说明书。最好联系维纶客服咨询一下。
设备选择FX232/485BD才对,232BD/485BD输出专用协议,你选的设备是输出编程口协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FX3U-232-BD引脚对应与上图端口连接,波特率好像要改成9600,看说明书。最好联系维纶客服咨询一下。
设备选择FX232/485BD才对,232BD/485BD输出专用协议,你选的设备是输出编程口协议的

看到4楼这个想起之前用过加个232BD板也可以跟电脑通讯,因为那个422口要连触摸屏,就装个232板给电脑编程用,这样的使用PLC参数是不需要做任何设置的。如果这样OK的话那应该232BD也等于是编程口协议。刚刚特意用一个FX3G的PLC试了一下,是可以通讯的。

网友C:
个人认为,只要通讯协议一样是可以通讯的,其他就是波特率,端口不要搞错。没试过所有不敢乱说,给楼主建议咨询维纶客服最靠谱,少走弯路。

楼主:
感谢大家参与讨论,维伦触摸屏TK6071IQ与FX3U(含232-BD)松下VF200通讯设已经调试完毕。触摸屏可以同时,控制PLC和控制变频器分享给大家。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个人认为,只要通讯协议一样是可以通讯的,其他就是波特率,端口不要搞错。没试过所有不敢乱说,给楼主建议咨询维纶客服最靠谱,少走弯路。
就232BD能否输出编程口协议专门咨询过三菱客服,三菱客服说232BD是可以输出编程口协议的,我以前一直认为232BD和485BD都只能输出专用协议,你是对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FX3U-232-BD引脚对应与上图端口连接,波特率好像要改成9600,看说明书。最好联系维纶客服咨询一下。
设备选择FX232/485BD才对,232BD/485BD输出专用协议,你选的设备是输出编程口协议的
看到4楼这个想起之前用过加个232BD板也可以跟电脑通讯,因为那个422口要连触摸屏,就装个232板给电脑编程用,这样的使用PLC参数是不需要做任何设置的。如果这样OK的话那应该232BD也等于是编程口协议。刚刚特意用一个FX3G的PLC试了一下,是可以通讯的。
专门问了三菱客服,232BD确实可以输出编程口协议,你和4楼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