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21):
管理用户输错三次,操作程序锁了进不去,怎么才能进入呢?大神们?

网友A:
需要重新下载触摸屏程序了吧

网友B:
进入源程序打开设置菜单下有用户管理权限清除就行了 再新建!

网友C:
似乎要重下程序

网友D:
重新下载程序,把源程序覆盖!

网友E:
把用户管理设置里的选项取消就可以了。

good luck.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用户管理设置里的选项取消就可以了。

good luck.
程序锁了,这一项还能进去吗?

网友E:
回复 楼主:
有程序可以进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