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plc初学者,欧姆龙plc程序哪位大神解读一下,#20是什么意思,这几条语序什么意思

楼主(2020-04-21):
(无正文)

网友A:
#代表16进制数;

网友B:
#20代表16进制常数20或者BCD码20.
将16进制常数20放入D700中。
将16进制常数11放入D703中。
将16进制常数0放入D701中。

网友C:
这个是16进制数……

网友D:
就是把这个#20数传送到相应的寄存器!

网友E:
看注释,这里的几个数据是代表BCD(10进制)

网友F(2020-06-10):
回复 网友E:
不管是16进制还是BCD10进制,对应的二进制都一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不管是16进制还是BCD10进制,对应的二进制都一样。
不可能一样
不如16进制A
bcd的10
二进制能一样就怪了

网友F:
回复 网友E:
#A和#10你这本身都是不同值了,当然不一样。如楼主图片中同一个值,比如#20(这个只要两种都能表示,而A是不能被BCD码表示的).
你说他是BCD十进制的20,我说他是16进制的20,转化为二进制不一样吗?

网友E:
结果如何自己看

网友G:
回复 网友F:
BCD的20转到十进制还是20,HEX的20转到10进制是32,就这就是区别。
DEC20的BIN是 10100
BCD20的BIN是 100000
HEX20的BIN是 100000
BIN是一样的

网友F:
既然你都说BIN是一样的,转到十进制会不一样?
在程序中BCD和十六进制其实都是用带#的十六进制表示的,是一样的。所以我一开始只说楼主程序中的值是一样的。我可没有说BCD码和十六进制完全一样。你们非要把十进制掺进去做什么?
我就问你,楼主程序中#20是你说的“BCD的20”(十进制20)吗?不,它应该是十六进制的。

网友E:
回复 网友F:
既然看不到楼主程序的注释,应该能看懂9楼的程序吧,#10那个是BCD,那个又是16进制

网友H(2020-08-12):
请问BCD不是四位二进制数带表一个十进制数的意思吗? 跟20什么关系

网友I(2020-10-22):
回复 网友H:
BCD码应该是用16进制代表10进制的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