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21):
大家好,有个项目上要配套一个液位计,小组内讨论了很久,也不知道怎么选型,还请大家一起来看看
项目情况是这样的,一个不锈钢反应釜,内外双层,夹层通导热油,加热蒸发结晶物料,内抽负压,中心有搅拌机,正常工作时有丰富泡沫。
压差式液位计,由于蒸发结晶,有盐析出,在膜片板结,且蒸发后溶液密度变大,效果应该不好
普通浮球,搅拌桨缠绕,杆式浮球,碰搅拌桨且有盐会卡死浮球,电极式,丰富的泡沫会造成假液位
磁翻板,结晶盐会卡住磁钢
超声波和雷达,丰富泡沫的干扰,效果应该不好

网友A:
导波的音叉的呢?

网友B:
化工行业也算混了不少时间,对于楼主的这个特殊的物料还真是比较头痛,如果楼主的反应釜是3吨或5吨的,换个思路,考虑一下称重的方式怎样?

网友C:
四氟包覆的电极电容式检测,泡沫和液体介电常数不同,四氟乙烯一般不会粘住液体,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D:
这个主要是结晶影响测量,用那个吹气残压检测的液位计,不过要避开结晶沉积位置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称重的话,感觉上可以,但是在实际应用中,有这么一个问题,结晶盐不会一锅一锅的清理,可能要一周才清理一次,所以在不断蒸发的和补液的过程中,设备的总质量一直在增加

楼主:
回复 网友D:
设备内要抽负压,吹气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E:
换个思路如何,液位计不要直接装在反应釜里,用个连通器引出来,在连通器里测量液位。

网友F:
原来在化工企业反应釜用过射线(钴60)测液位,不过价格高,需要备案

楼主:
回复 网友E:
釜内有负压,不能通大气,如果上下都联通,那不就和磁翻板一样了嘛

网友D:
引用 楼主:
设备内要抽负压,吹气会不会有影响
只要液体有重力就不会有影响,吹气本身可以清除检测口位置部分结晶沉淀,至于吹气量不是特别大,你这个蒸发产生那么多的蒸汽都可以抽为负压,测量通的这点气体没啥

网友G:
用导波雷达液位计怎样,对泡沫有很强的抑制能力,测量不受影响;还有要求防爆吗?
楼主是锂电行业的吗?和我们的一个项目有点类似,也是反应釜搅拌,夹层加热,抽真空。。

网友H:
不了解工艺过程的问
反应完成后是不是将液体排放,排放后泡沫还在?
用称重方式的顾虑(5楼)是否可以用程序修正?
7楼的方法变一下,使用U形管联通,即上下管口都密封在反应釜内
可不可以用类似洗衣机的液位传感器,进口液位的升高,压缩管内空气体,压力传感器感知,传感器上结晶泡沫可能性就极低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不是锂电,知识普通的加热蒸发结晶工艺,只是物料比较复杂

楼主:
回复 网友H:
工艺上可以到低液位补液,也可以一直补液,只要不超过上限,这个上限也不好测,一直反复加热蒸发结晶,只要是在蒸发,就会出现丰富泡沫,类似于啤酒一样,泡沫会达到四五十公分厚,约一周左右,由人工确认是否需要停机清理结晶

网友G:
回复 楼主:
看下附件导向脉冲液位计,咨询下厂家,看符合你们工况条件不。

网友I:
本想发言的,但刚浏览到2楼,眼睛就亮了。这不就是我要说的方案嘛。大拇指赞。是的,假如液位计不好选,那就称重嘛,问题反倒简单了。而且可靠性还高。没有什么化学反应问题。关键是你的那个釜,要悬浮起来能自由落体,以保证称重传感器的测试精度和稳定性与重复性。

楼主:
回复 网友G:
谢谢,看了下,有刚性的杆子,但设备内部有搅拌机,搅拌桨会和杆子打架

网友G:
回复 楼主:
不太清楚楼主釜内搅拌构造,我们一般是插到搅拌和桶壁的间隙处

楼主:
回复 网友G:
框架式的,想象一下,一个搅拌轴,下面两个长方形框,俯视组成十字

网友G:
回复 楼主:
了解,静候楼主最终解决方案

网友B:
楼主这个物料的特性和我以前在化工厂做的那个PI膜回收的酸洗的工序一样,我的这个工序是PI和酸反应,反应釜通热油加热,抽真空,最后通过高速离心机得到结晶盐颗粒再送到真空反应釜从而得到需要的产品。不过我在这个工序不用考虑料位,基本就是根据重量投料,有结晶的物料考虑料位是比较麻烦的,主要是由于结晶造成的物料料位的误判

网友J:
15楼基恩士这款可以的,放黄油里都能测量

网友K:
可以在反应釜搅拌叶片与釜壁之间放入一根大口径的圆管,圆管下端与中段与釜壁做支撑连接,上端法兰口,管底部开口,管上端开出气孔,管内装液位浮球计,大概样子如下图

网友K:
我单位的反应釜液位计我都是这样设计的,成本低。你 的物料有盐分,可以用不锈钢无缝管

楼主:
回复 网友K:
谢谢提供方案

网友H:
你的工艺是加满一次,结束后再重新加
或可能中间有续加要求
能不能用流量+统计数据

网友L:
1,15楼的基恩士应可行。
2,我看到这问题第1反应是用外置频率源测。真不够基恩士方法普适。基恩士
。
3,大家说仿基恩士方案(取其思路,核心可能不同,主要是各种补偿算法检测,验证。单个人可能超1年时间投入。)有市场吗?
基恩士1/2价,每天1个能算有回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