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21):
如题,RS2指令是否可以做MODBUS-RTU通讯应用,手册上写了用ASCII码进行编写,能否采用RS2无顺序通讯做成RTU通讯,有没有大师做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题,RS2指令是否可以做MODBUS-RTU通讯应用,手册上写了用ASCII码进行编写,能否采用RS2无顺序通讯做成RTU通讯,有没有大师做过?
理论上可以的,楼主可以按照Modbus RTU格式编写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编写过测试了,通讯写数据没有反应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关版,求赐一个MODBUS-RTU的调试助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关版,求赐一个MODBUS-RTU的调试助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编写过测试了,通讯写数据没有反应
如何编写的?贴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按照三菱手册上的案例来编写,出来的数据怪怪的,手册上是跟打印机通讯案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照三菱手册上的案例来编写,出来的数据怪怪的,手册上是跟打印机通讯案例
肯定要修改的,根据你的控制对象和通信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