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21):
请教个小问题,如何编程用QD70P8发脉冲使步进电机运行,运行碰到限位开关后停止
控制方式可以用速度-位置控制吗
本人菜鸟,请大侠多指教。

网友A:
仔细看看编程手册,最简单是手动运行即可达到你的要求,不过这个模块虽然是简易定位模块但是功能强大,你这么用实在浪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指导,明天我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