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21):
 公司的一台离心机,使用变频器控制。以前停机时都很正常,基本20分钟可以停下来。但这两天都出现个问题,停机需要很久。基本40分钟才能停的下来。制动电阻我测量了下120欧母,也是正常的。会不会是变频器的制动端子有问题,还是减速时间的问题。问下制动端子怎么测量好坏。离心机变频器使用的是东元变频器,制动端子是P跟N

网友A:
你这个没有外置制动单元?按理说减速停机和减速时间有关系呀!你停机的时候频率是怎么变化的?

网友B:
20到40分钟的停机时间,就算你的离心机运动惯量比较大,应该也不会这么长时间,怀疑你的变频器是设置自由停车,刹车根本没切入

网友C:
看面板上输出频率,如果自由停车,那么给停止信号后频率为0;
如果减速停产,输出频率一点点降到0的;

网友D:
东元变频器,可以这么试一试,在停车过程,用万用表电压档测量电阻两端是否有电压,如果没有电压,说明制动但愿没有打开,此时监控变频器的直流母线电压是多少?如果没有超过600V以上,说明停车命令不对了,是用的自由停车命令停车的;如果直流母线电压超过了750V,那就会报故障停机了。说明制动单元有问题。没有工作。

网友E:
我测量过施耐德变频器的。减速的时候,制动电阻有电压。里面可以设定打开阀值。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我后来也问了变频器厂家。他们答复也是这样。最后查到的原因是有个参数设置错了导致制动电阻单元没打开。谢谢,问题解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个参数设置错了,问题解决了。谢谢

网友D:
回复 楼主:
这就很好。有了问题,特别是应用上的,直接找制造商的技术咨询,最快,最有效。我都是这样的。

网友F:
在变频器制动端子两头接入串联的2个100W灯泡,然后找到电压检测电路,给主板一个模拟的母线电压升高的信号,可以看到灯泡会开关状态点亮或者直接全部点亮,制动工作,消耗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