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21):
我开关量输入以2打头输出以3开头
模拟量输入4打头输出5打头
要不就以字母打头做区分

网友A:
标准都是跟程序内部号码一致,那个一下子就可以找到问题

网友B:
X0、X1、X......
Y1、Y1、Y......

网友C:
I0.1、I0.2...,Q0.1、Q0.2...,21+,21-

网友D:
DI:I01,I02,I03....
DO:Q01,Q02,Q03...
AI:AI01+,AI01-,AI02+,AI02-...
AO:AO01+,AO01-,AO02+,AO02-...

网友E:
微博网友:直接用位号

网友F:
直接用位号,而且是打对端号,这样方便查找。。

网友G:
个人认为原理号+来往号最好,如果plc控制,还要尽量考虑与IO地址对应,有些控制线路如高压变配电所开关的控制线路,有它自己约定成俗的指定号码。

网友H:
使用EPLAN绘图,里面有很多线号命名规则。如按电位信号,按网络信号,按每页信号等等。大家都可以借鉴啊

网友I:
个人认为原理号+来往号最好,如果plc控制,还要尽量考虑与IO地址对应

网友J:
我也喜欢用输入输出对应号,这样检查方便……

网友K:
和PLC连接用对应的io号码,开关按钮,继电器根据原理图功能编码定义

网友L:
个人认为只要线的两端编号一样,一个柜体内不出现重复编号即可。就是火线和零线不好区分

网友M:
以前车间接线工学历低,都是按照接线图“按图索骥”,图纸上元器件编号后,本端线号就是对端元器件编号+位号来标注。
后来几个人都是设计出图接线一条龙,原理图上标注线号(基本尽量选用特征号),例如PLC输入输出X0(I0.0)、Y0(Q0.0);U/V/W;L1等等

网友A:
引用 网友I:
个人认为原理号+来往号最好,如果plc控制,还要尽量考虑与IO地址对应
我正好相反:个人认为对标法就是垃圾中的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