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程序横着写竖着写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0-04-22):
(无正文)

网友A:
对于你这段程序来说,没区别

网友B:
你这段程序,在数据准确的情况下,结果一样

网友C:
CPU扫描先后的区别

网友D:
引用 网友C:
CPU扫描先后的区别
你告诉我哪个先,哪个后?

网友E:
横着写,前面出错后面就不执行了吧,比如除法除于零

网友F:
回复 网友D:
从左到右,从上到下。

网友G:
区别倒是没区别,不过横着写如果指令执行出错,ENO无输出的情况下,后面的指令不执行,有可能会导致不可预料的结果

网友H:
横着写,后面运算指令的执行要有前面运算指令执行完成后EN0端能流支持,前面出错,没有ENO端能流,后面指令不可能执行。
竖着写,三个运算指令从上到下会依次执行。

网友I:
梯形图贴近继电器接线的表现形式,不能以理解继电器接线的方式理解梯形图

网友J:
有区别:
横的写法是LD指令过后连续执行3条计算指令。
竖的写法在执行LD指令后会有入栈的动作,执行1条计算指令后又会有读栈的动作,执行1条计算指令,再出栈,再执行1条计算指令。
横的写法指令执行效率更高。

网友K(2020-06-10):
光从结果来看就有区别,特定情况下会输出不一样的。

网友L:
正确执行了没有多大区别,第一个出错了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