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节比较指令的疑惑?

楼主(2020-04-22):
PLC的比较指令用于比较两个数据类型一样的数值大小,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是字节比较指令,也就是PLC的字节有大小之分吗?
还是把2个字节都转换成十进制的数再比较呢?
如图,如果一个是字节,一个是十进制的常数,请问这样比较,这2个数据类型也不一样呀!
这样比较是把字节换算成十进制的数,
再和常数做比较吗?
概念有点模糊......

网友A:
一个字节可以存放的整形数据范围为无符号:0~255,有符号 -128~127
并非8位的字节不能存放整形数据,只是8位的字节存放的整形数据有限,另外,日系中大多不支持字节这种方式,即使最新的支持IEC的软件编程,他们仍然不支持8位的SINT短整形数据类型。
因此在进行字节比较时,仍然采用整数比较的方式。

网友B:
10进制的数通常用16位来表示,最大可以表达+32767,一个字节是8位,最大可以表达+255,在PLC内部他们都是用2进制来表示,只要你所比较的数小于255,可以直接比较。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版大回复!有点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