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22):
大伙好:
  请教一个问题,现在我用GX works2 V1.586L 编程软件,用的是标签编程的方式。CPU Q03UDV,除法怎么用?除法结果占用两个字节,但是标签编程的变量表不是连续的。我怎么获取商和余数?
  是应该把商建立成双整形的?还是建立成数组?还是有其他的解决方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伙好:
  请教一个问题,现在我用GX works2 V1.586L 编程软件,用的是标签编程的方式。CPU Q03UDV,除法怎么用?除法结果占用两个字节,但是标签编程的变量表不是连续的。我怎么获取商和余数?
  是应该把商建立成双整形的?还是建立成数组?还是有其他的解决方案?

标签化编程不需要考虑地址。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我也看到了。
但是我没有用结构化工程的编程方式,还是用梯形图。里面并没有这两指令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也看到了。
但是我没有用结构化工程的编程方式,还是用梯形图。里面并没有这两指令

标签化编程不需要考虑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