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变频ATV31过流ocf

楼主(2020-04-22):
各位师傅求ATV31图纸,听车工描过这变频上午可以正常运行,下午运行中频繁报过流,怀疑是电机或电缆有问题,更换运行还是报过流。求大神指点,是否电流互感器有问题,模块测量是正常的

网友A:
会不会短路?看下端子接线,变频等下开挂啊

楼主:
没有,装上别的变频是好的

网友B:
装回去,带个电机看看显示电流和实际电流一样不。看看能触发报警不!你这样说没人可以判断!如果电流正常,偶尔无规则报OCF,那互感器可能性就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