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启动器怎么选型

楼主(2020-04-22):
客户指定用软起,45KW电机,第一次接触,请教大家,软起分内置旁路、外置旁路、在线式旁路,什么区别啊?
还有是否像变频器一样需要大一级功率选配
另外,有常规软起控制图更佳

网友A:
内置旁路,接触器在机器内部,外置旁路,需要自己配接触器,电动机启动后,软启就不工作了,靠接触器进行供电,一般不需要大一级

网友B:
来给你整个全套的,这个是外置接触器旁路的主回路及控制回路,可以参考下。
(看你的选型了,有些品牌是内置旁路接触器的,下图中的接触器就可以删了,还有控制端子有可能有点差异)

网友C:
如果是在线式的就不需要旁路接触器,大前年用了两台正泰的,当时是配了大一级的。

网友D:
一定要用外置旁路的,不用大一挡,选45千瓦的就行,控制回路一定要简单,不要给自己添麻烦。不建议用正泰的,如果需要 我画简易图给你,,,

楼主:
回复 网友D:
正泰的本来就不感冒,问了下价格,居然比西普的还贵,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卖
问了下国产其他牌子,1K-4K之间,价格相差悬殊啊,求推荐

网友D:
引用 楼主:
正泰的本来就不感冒,问了下价格,居然比西普的还贵,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卖
问了下国产其他牌子,1K-4K之间,价格相差悬殊啊,求推荐
 变频  软起  都是相当成熟的产品了 一千左右的和八千左右的完全一样 你别不信 夏利车肯定要比宝马车耐用,南方那边 日业  北方这边 齐力达用的太多了没出现过质量问题

网友E:
版主,软起在电机启动以后是不是失去作用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版主,软起在电机启动以后是不是失去作用了?
启动完成转旁路后 软起动器并不退出 继续监测电流 电压短路 过载缺相 等。。。。。

网友F:
要节约施工工时你可以用内置接触器的,但要用你熟悉和口碑好的牌子,不然后期维护有你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版主,软起在电机启动以后是不是失去作用了?
启动完成转旁路后 软起动器并不退出 继续监测电流 电压短路 过载缺相 等。。。。。
这么说外接式软起也不用配热继电器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版主,软起在电机启动以后是不是失去作用了?
启动完成转旁路后 软起动器并不退出 继续监测电流 电压短路 过载缺相 等。。。。。
这么说外接式软起也不用配热继电器了?
不用配热继电器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还真要麻烦您给简单绘一个了,第一次做还是想自己做比较有成就感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还真要麻烦您给简单绘一个了,第一次做还是想自己做比较有成就感
把你买的软起动器说明书拍给我 只要接线图部分

网友E:
回复 网友D:
软启动器应该只是启动功能啊,正常后应该是切换到正常的接触器电路上去,电流流向应该是不通过软启动器了呀!

楼主:
回复 网友E:

超级大手 版主,不好意思这贴是回复您的,点错了,打算用正泰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超级大手 版主,不好意思这贴是回复您的,点错了,打算用正泰的
好的晚上帮您画一下  有远控要求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软启动器应该只是启动功能啊,正常后应该是切换到正常的接触器电路上去,电流流向应该是不通过软启动器了呀!

你看看15楼的图就明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已经画好了,敬请评价

网友G:
是否选大一级(二级)要根据负载、启动频率和软起动系列来选择。
软起动只是看起来很简单。

网友E:
回复 网友C:

网友H(2020-07-07):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I:
回复 网友E:
软启动器就是开始启动用软启动器降压启动,当电流到一定程度软启动器会关闭,会跳到接触器控制,工频运转!

网友E:
回复 网友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