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22):
如图,欧姆龙程序指令,如何理解?

网友A:
时间比较指令
好像类似于时间锁,

楼主:
说明书的指令没有看懂啥意思,能通俗点讲么,我的水平比较低,谢谢

网友B:
就素比较S1 S2 时间字内容,看楼上截图,应该是32位的。

C控制数据是,选择屏蔽对比数据的 秒,分。时。时期等等。

自己搞个程序模拟下,手动ON/OFF C就知道了

网友C:
这条指令理解不难
比如第一个,A351大于等于D710 就执行后面的
A351,A352,A353,A354 分别包含,分秒,日时,年月,星期
DT指令没有用到A354即星期(几)
这样,你使用的 D710,D711,D712 就要分别包含 分秒,日时,年月,具体是什么时间数据由你决定,只要符合规则就可以。
控制字D700里边的值就是你要处理的

比如,你要 21年8月10日23点以后做什么
D700 就给数值 0003
D710 给0000, D711 给1023, D712 给2108

网友D:
呵呵,就是做个时间比较;如果是加时间锁的话,还是要慎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