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使用问题

楼主(2020-04-22):
请教大家,我设备上用的安川变频器,上电就显示DRIVE和REV和SEQ,但是我的输入已经全部拆掉了,为什么还在运行?出现这样的问题之前,设备还运行过几次,突然就这样了····这个变频器用了十年了,希望能得到大家的帮助。谢谢···

网友A:
运行指令来源设成面板控制再观察下;

网友B:
可能是主板有问题了,端子输入部分电路故障了

网友C:
你试一下把数据初始化,再重新把你需要的数据设置进去,基本就会正常使用了。今年复工后多个工厂反应安川变频出现各种的软故障都是这个方法解决,反正又不用花钱

网友D(2020-11-07):
外部设备会自己运转吗?我这里有台G7外部没有给定使能信号的情况下偶尔会无缘无故的会自己运转至限位才自己停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