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23):
三菱GOT2000触摸屏更换新屏,把旧屏的程序读出来写进新屏里,有没有什么该注意的,譬如说参数什么的

网友A:
能读取出来应该没有什么了

网友B:
同型号的完整读出再写入就可以了;

网友C:
GOT2000只是个系列的总称,你要确定具体的型号,触摸屏背面铭牌上有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