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23):
请教各位大佬,PLC的基本数据类型中,比如:字节和字是不是属于数据长度?而他们应该都属于整数型数据,对吗?
关于数据类型,很疑惑,求帮忙解释一下

网友A:
字节和字是数据长度,也就是数据的存储空间。

以字来说,你可以存放位串类型WORD,也可以存放整形数据INT,对于纯地址编程来说,字中存放的是WORD还是INT,取决于使用的指令类型,对于标签化编程来说,数据类型是明确的,你只能为标签指定一种数据类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也就是  字和WORD 是两个概念?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就是  字和WORD 是两个概念?

在当下,字虽然翻译成Word,但是,我们常说的字表明是一个存储空间,也就是可以保存16位2进制数据的空间,用户可以在其中存放INT数据,也可以存放WORD数据,而WORD代表的是一系列二进制组合数据,因此,在现代主流PLC编程中,因为采用的标签化编程,用户并不关心存储数据的实际地址的大小,只需要关系数据类型本身。

数据类型WORD代表的是一组16位二进制数据的集合,因此用户可以对其进行位访问,而占用同样空间的INT数据类型则不允许进行位访问。

S7-200这种已经停产的小型PLC的编程理念已经过时了,所以你如果学习PLC的话,仍然应该从较高的高度去学习,学习一些主流的编程思想。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回复!看了版大的解释
我举个例子,如图,
比较指令中的QB0  数据类型应该是 INT
移位指令中的QB0  数据类型应该是 位串(BYTE)
实际上QB0里面的数字都是一样的
不知这样对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看了版大的解释
我举个例子,如图,
比较指令中的QB0  数据类型应该是 INT
移位指令中的QB0  数据类型应该是 位串(BYTE)
实际上QB0里面的数字都是一样的
不知这样对否?

区别在于最高位,INT(当然实际8位的INT是一个SINT(Short INT))最高位是符号位。

请勿和高级语言中的SINT类型比较,C语言中的Short int是16位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最后想问下版大,什么是标签化编程,STEP7 好像没听过这个